未来
[求助]如何提高MCGS画面更新速度

楼主(2024-08-13):
如题:我做了几个标签空间,关联到PLC的伺服实时位置更新,但是发现屏的数据更新速度比较慢,显示的实际值往往有0.5S~1S左右的延迟,请问这个可以设置哪里提高这个刷新的速度

网友A:
在主控窗口——内存窗口,添加你需要增加启动速度的画面,应该会快些

网友B:
数据采集的扫描周期,改到可能的最小值

网友C:
怎么解决的?方便分享下吗?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