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3):
程序需要用到当前日期所在的周数做判断条件,我查了FX5U的系统时间没有周数的,自己编程也没有简便的办法,哪位大神有奇招,请赐教!

网友A:
自己算不行吗   7日一周 自己计算

网友B:
大概这样
威纶通计算日期和计算周数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D4y1g7Qr/?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 下载积分:+1(tvbaobao)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这样
    威纶通计算日期和计算周数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D4y1g7Qr/?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这个视频应该是从1月1日是第一周的第一天开始算起
    如果按如下图的周数做,这个就不好弄了吧

楼主:
    2023年的周数和日期对应表

网友C:
    提取星期作基准计算。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取星期作基准计算。

    这样计算出的周数前提都是1月1日时第一周的第一天
    lizhihua

网友D:
    用年月日做判断条件不是更好,为什么一定要用周,或者用星期做判断条件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23年的周数和日期对应表

    你没看到我可以留下一个设定吗?就是1月1号是星期几……

网友C:
    就不能根据星期几做个正负修正,非得画出肠子来?

引用 楼主:

    这样计算出的周数前提都是1月1日时第一周的第一天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年月日做判断条件不是更好,为什么一定要用周,或者用星期做判断条件也可以。

    生产需要......

网友E:
    做一个判断读取1月1号所对应的星期,当前天数减去第一周实际的天数,再去除7不就行了?
    至于你第一周是要满足几天才算一周,或者小于几天直接舍弃,自己定义个判断条件!
引用 楼主:
    2023年的周数和日期对应表
  • 下载积分:+1(tvbaoba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到我可以留下一个设定吗?就是1月1号是星期几……

感谢感谢,我大概明白思路了,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判断读取1月1号所对应的星期,当前天数减去第一周实际的天数,再去除7不就行了?
至于你第一周是要满足几天才算一周,或者小于几天直接舍弃,自己定义个判断条件!

是的,感谢!

网友F:
这个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能用吗?

这个没有周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周数

对哦,是星期几

网友G:
你直接算出来今天是星期几,是第几周,然后用日期数据每过一天在此基础计算,先是满一周加周数,然后是七天加一,等到年份变化直接清零,然后记录下此时1月1日是星期几,以此类推。否则就要楼上说的设定周一是星期几,如果够硬核的话,用蔡勒公式算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直接算出来今天是星期几,是第几周,然后用日期数据每过一天在此基础计算,先是满一周加周数,然后是七天加一,等到年份变化直接清零,然后记录下此时1月1日是星期几,以此类推。否则就要楼上说的设定周一是星期几,如果够硬核的话,用蔡勒公式算也不是不可以

此举有个问题就是跨年期间断电就有误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此举有个问题就是跨年期间断电就有误差了

那就直接蔡勒公式+算当前是一年中的第几天吧,绝对可靠,不需要其他输入,就是工作量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