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3):
比如5个工位      0上料位    1-3加工位   4下料位
第1次   0拿到1加工
第2次   1加工完    拿1到2工位   然后0拿到1
第3次   2加工完    拿2到3工位   然后1拿到2   0拿到1
以此类推
想法从4工位开始判断往前推这种是有序排列   还有一种无需的没思路就是不按从0到4排列加工   可能是    0   2   1   3   4或  0   1   3   2   4

网友A:
优先级4 3 2 1 0,后面工位的料不拿掉,你怎么去上料?
到4的时候就被运走了

网友B:
你的想法很不错,下次不要想了

网友C:
会想坏脑的,往简单方向去想。

网友C:
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问题,某些人把它想复杂了,做复杂了,

网友D:
一台机器人搬运?转盘不好吗?

网友E:
引用楼主菜鸟0001于2024-08-13 13:30发表的 多工位思路  有序和无须 :
比如5个工位      0上料位    1-3加工位   4下料位
第1次   0拿到1加工
第2次   1加工完    拿1到2工位   然后0拿到1
第3次   2加工完    拿2到3工位   然后1拿到2   0拿到1
以此类推

可以啊, 在0位的时候, 加载一个路径配方,按配方路径。

网友F:
明明就是一个顺序取放的问题,最后写出来了个无规律取放有意思吗

网友G:
可以 自己多加几个判断就行

网友H:
很多工装设备,带分割器转盘的不就是这样的吗?不明白的是为啥会出现无顺序的?无顺序对程序来说还好,只要机构设计可以做到各种切换

网友I:
一条指令的事,想得太复杂

网友J:
是不是把工位和工序给弄混了?1~3是顺序执行还是平行的?完全无序的搞法,你实际生产现场怎么管理?

完全无序的也不是不能做,给工件加追溯就行了,过程信息和工件一一绑定,有序工艺严格按照工艺路径(路径可以是动态的)来,无序工艺可以用填格子的方式,在质量控制工位检查过程信息就行了。

至于工件怎么传送,办法就更多了,最短路径调度,工位负载平衡调度,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用不同的调度算法

这不是单个PLC或者说单个工位要考虑的问题,这是工艺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好的问题。

网友K:
你得想成每个动作其实是一个体!不要想的太复杂!总之条件成立对应的动就可以了!

网友L:
变址调用就可以了
动作配方1 动作配方2
工序1 上料 工站编号0 工站编号0
工序2 工站编号1 工站编号3
工序3 工站编号2 工站编号1
工序4 工站编号3 工站编号2
工序5 下料 工站编号4 工站编号4
固定工序动作是1-5,料搬运分取料放料,变量对应取料工站编号做动作块,放料也一样,对应放料工站做动作块,用判断来调用,输入工作编号做配方时检测正确性,工站是否工作也加判断就可以

网友M:
进出料工位不变,只有中间三个工位变换顺序,你的目的是什么?提高效率?
命自我立

网友N:
每个工位不是有个完成信号吗?后工位完成的信号要加到前面启动转移条件呀,有那么复杂吗?所有程序不都这样做的吗。

网友O:
喝点六个核桃吧

网友P:
干脆每个工位加一个感应,0工位没料就上料,有料就不上料,其它工位有料就工作,没料就待机。

网友C:
多工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