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和三菱PLC的变量实时显示

楼主(2024-08-13):
用的是三菱Q系列的plc,有一个D504的变量,是32位浮点数格式,把这个变量关联到触摸屏的输入框中,
plc'编程软件里监控的值是0.036,在触摸屏里一直显示0,mcgspro设备窗口里看了,通道啥都是对的,为啥显示不出来?
还是这个程序,在Y寄存器里有一个Y84的变量,但是在触摸屏里显示Y54,这个是啥原因,是16进制转换的原因吗?

网友A:
没图没程序,怎么给你回答呢?

网友B:
浮点数那个看下小数点位数

网友C:
昆仑通态比较讨厌,额外多出一道实时数据库啥的破玩意,出错概率也大
通道、变量、显示控件都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挨个检查一遍,不行就二进制或者十六进制显示,直接读寄存器原始值,先看有没有内容,再处理格式问题

网友D:
检查以下设置:32位整数字节序,32位浮点字节序,即高低字节转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