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PLC与PLC一对一,或一对多无线通讯。有没有做过这种项目的提供一下思路,用的什么硬件

网友A:
传统一些的,有无线模块,三菱什么的之前见过。
国产有lora模块等,配个通讯转换模块就好
走无线网络可以用一些wifi模块,也可以路由器无线NAT
看你喜欢哪个了
  • 下载积分:+3(qq240559043) 热心助人!

网友B:
    有PLC内无需编写程序的方案的,简单配置起始地址、数据长度等参数即可;
    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PLC之间多对多的N:N通讯;同时支持以太网、串口连接;
    每个设备连接多线程方式独立运行,可选择按数据变化或按周期更新数据,支持字节顺序调整。

    原理介绍: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28

    配置软件和文件: PLC之间无线通讯.zip (1626 K) 下载次数:16

楼主:
    确实如二楼所说,已经在网上找了一个艾莫迅的LORA。三楼的方案还是需要WIFI或都网关的

网友C:
    尽量用300-900MHZ区间的频段LORA,2.4G的容易被干扰。

网友D:
    艾莫迅的无线通讯模块一对,不便宜 ,或者工业交换机+无线中继器也可以

网友E:
    都没说是串口还是网口

网友F:
    实现PLC与PLC之间的一对一或一对多无线通讯,通常需要考虑兼容性、稳定性以及成本。以下是一种基于现有技术和设备的实施思路,以及推荐使用的硬件:

    ### 一对一无线通讯方案:

    1. **选择通用协议**:首先,确保两个PLC支持相同的通讯协议,如Modbus-RTU或Modbus-TCP。例如,西门子S7-1200与三菱FX系列可以通过配置Modbus协议进行通讯。

    2. **无线通讯终端**:使用无线数据传输终端,如DTD435MC或DTD419MB,这些设备能够将有线的Modbus通讯转换为无线。对于一对一通讯,只需在每个PLC上连接一个这样的终端,设置它们为相同协议下的主从关系。

    3. **硬件配置**:
       - 对于Modbus-RTU,确保PLC有RS485接口,并连接到相应的无线终端。
       - 对于Modbus-TCP,使用具有以太网接口的PLC和相应的无线以太网终端。

    ### 一对多无线通讯方案:

    1. **主从架构**:在一对多通讯中,通常设置一个PLC作为主站,其他PLC作为从站。主站负责发起通讯请求,从站响应。

    2. **无线Modbus RTU终端**:使用如DTD433F作为从站的无线接口,DTD434MC作为主站的无线接口。DTD433F可以接收传感器数据并以Modbus RTU格式发送给主站PLC。

    3. **网络架构**:
       - 主站PLC配置一个无线终端,如DTD434MC,支持多从站连接。
       - 从站PLCs各自配置DTD433F,设置为从站模式,与主站建立一对一的逻辑连接。

    4. **软件配置**:
       - 在主站PLC中编程,实现对从站的轮询或广播通讯。
       - 设置合适的通讯参数,如波特率、地址、超时等,确保数据准确传输。

    5. **安全与稳定性**:
       - 考虑使用加密的无线传输,确保数据安全。
       - 确保无线信号覆盖范围和稳定性,必要时使用中继器增强信号。

    ### 注意事项:
    - **兼容性检查**:确保所有设备(PLC和无线终端)之间的物理接口和通讯协议兼容。
    - **干扰问题**:在工业环境中,无线通讯可能受到电磁干扰,选择适当的无线频段和优化天线位置可以减少干扰。
    - **测试验证**:在实际部署前,进行充分的测试,包括通讯距离、数据完整性和响应时间的测试。

    通过上述方案,可以有效地实现PLC之间的无线通讯,无论是简单的一对一,还是更复杂的多对一通讯场景。
    智慧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 AI回答仅供参考。不对也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