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3):
在线改一会儿,就这样写不进去了。求解

网友A:
stop以后试试啊

网友B:
正品三菱都可以F4写   如果你买的国产或国产一体机就会有这种情况 不支持F4写入

网友C:
你先找到-在线-CPU内存操作-初始化。然后再次写入你的程序
  • 下载积分:+5(攻城狮老王)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D:
    楼上正解 跟是不是正品三菱没一毛钱关系 我之前5台日本产的5u就有一台有这毛病  像楼上操作之后就好了

网友E:
    我晕倒
    那不叫毛病好吧
    那是原来的有旧的程序,而且编辑的版本或者编程模式不一样
    初始化下就OK了

    QQ:389097681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晕倒
    那不叫毛病好吧
    那是原来的有旧的程序,而且编辑的版本或者编程模式不一样
    初始化下就OK了

    是的,不初始化也可以,把里面的程序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G:
    注意初始化数据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找到-在线-CPU内存操作-初始化。然后再次写入你的程序

    正解,需要初始化,重新写入

网友H:
    跟源程序有冲突的时候是不能在线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