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一屏多机,PLC直接如何传送数据?

楼主(2024-08-14):
各位老师,
威纶通屏的COM1、2、3分别接了3个台达28SV--PLC,如何把COM2-3的M状态传送给COM1的PLC?

网友A:
1,用宏写脚本传递数据
2,PLC之间内部通讯类似于三菱的N:N网络那种的

网友B:
找到威纶通的资料传输,设置定时传输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用资料传输比较简单,我试试

网友C:
用宏指令 很简单但有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