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8.0报警关联值不是事实值

楼主(2024-08-14):
在wincc报警中,用布尔量报警,在消息文本需要关联过程值,发现过程值不是触发报警的值,而是触发报警的前一个值,例如80报警,实时值从78跳跃到81时,报警文本关联的过程值是78,而不是81,但是在限制监视里面触发报警,过程值3就是实时值,不知道布尔量报警为何是这种情况。
zhaoaron

网友A: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hmi/wincc/q3_configuration/FAQ31.html
这种呢
......

楼主:
不是模拟量报警,是布尔量报警,比较是在PLC程序中做的,因为这是在做模板程序,模拟量报警不适合模板程序
zhaoaron

网友A:
我发的就是BOOL+模拟量。你仔细看看。。。???
......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也是这么做的啊,但是就是出问题,官网的这种方法我也测试过,没有问题,因为他的值是固定住的,然后再触发的报警,所以没问题。而我的是通过值的变化去触发报警。

网友B:
正好就着这个问题我一直有个疑问,模拟量报警中这个报警时的实际值有什么意义?
你报警值设置100 这个实际值就在100左右,报警值80 报警时的实际值就在80左右,非要显示这个值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买 疙 瘩

楼主:
你我觉得不重要,客户觉得最重要
zhaoaron

网友A:
我觉得是你仿真问题。仿真改变值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或者你在程序中加个定时器。 过报警值,持续几秒(还能防止误报警,一个报警一个定时器)在触发BOOL量报警。应该就没那些问题。
......

楼主:
不是仿真的问题,用PLC测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