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4):
如图,想和威纶通宏指令一样输入测试,发现行不通
大佬们,请教一下怎么批量输入呢

网友A:
三菱貌似只能在标签声明,ST中不行
微信:wsxw401

网友B:
可以的 写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写法不对

大佬怎么写呢?不会是这样吧
数组[0]:=0;
数组[1]:=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怎么写呢?不会是这样吧
数组[0]:=0;
数组[1]:=1;

这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三菱只能这样初始化,西门子可以FB内初始化

网友E:
三菱好像可以,但是要设置文件寄存器之类,挺麻烦的,不如程序里直接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