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J程序FINS TCP与其他设备通讯

楼主(2024-08-14):
各位大神有没有欧姆龙NJ程序FINS TCP与第三方上位机通讯的程序案例!各位大神有的话方便分享下吗?

网友A:
上位机是高级语言编程吗?如果是的话这个或许有点帮助: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30470168
如果上位机是其它品牌的PLC,这个案例可以: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8995185
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26
如果是数据库或者各种数据系统平台,可以看这个: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30461904
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16
如果是OPC、组态软件一般都带有FINS TCP协议的,直接配置参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