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4):
想利用编码器在台达PLC利用高速计数器做一个每分钟的产量计算和角度转换的这两种功能。
之前试了一下用高速计数器C252和SPD脉冲频率检测指令。发现不能共用,只能选择一种指令。高速脉冲输入点冲突了。
但是好像欧姆龙的PRV指令能与它自身的高速计数器共用。都能调取到编码器的实时脉冲数,从而实现角度和产量的单独运算。

有没有大佬知道台达的PLC有什么其他指令能完成这种操作。或者是在程序里怎么编写能让两种功能都同时用上。(PLC使用两相两计数,Z相也在使用的情况下哦)

PLC型号是台达ES2。
哪位大佬能支一下招或者有类似的程序参考一下的。谢谢!!!

网友A:
分解一下SPD指令  就有解了
意思是跟3楼的方法1一样??

网友B:
分析分析一下。

网友C:
方法1:编码器线并联到2个高速计数器口,1个做产量计算,1个做角度转换。
方法2:SPD指令用定时器加乘除运算也可以达到相同效果。
方法2:已经使用高速输入通道X0,X1,X4了。用于角度转换。所以在使用SPD指令时,这个指令就直接不工作了。他们两个指令不能同时使用。能详细讲讲方法2具体怎么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