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5):
求教一个问题,欧姆龙的G9SP安全PLC,通过以太网扩展板选件与三菱PLC   UDP通讯,有使用过的吗?

网友A:
安全PLC就是为了使用它的硬触点的,你却以太网通讯,达不到安全级别啊
感谢 大神的回复,加以太网扩展板与PLC通讯的原因是想把急停或者安全门的信号采集到PLC中,在PLC程序中能知道是那个急停被拍下了,那个安全门被打开了,我这样做是否合理?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全PLC就是为了使用它的硬触点的,你却以太网通讯,达不到安全级别啊

是的,不知道加通讯来干嘛
感谢 大神的回复,加以太网扩展板与PLC通讯的原因是想把急停或者安全门的信号采集到PLC中,在PLC程序中能知道是那个急停被拍下了,那个安全门被打开了,我这样做是否合理?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C:
凑活着看
感谢 大神的帮助。
附件: sjlb-308c-web1_g9sp-n10_n20s.pdf (2287 K) 下载次数:35

网友D:
学习光荣
加油,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