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5):
功能:触摸屏用户注销,触摸屏界面自动切换到 窗口10
要实现这个功能 用宏指令怎么写,那位朋友会宏指令

网友A:
获取当前用户等级(普通模式)/获取当前用户名称(高级模式),如果退出了就把10写入到控制字里面
char UserID[12]
int UserID_len
StringGet(UserID[0], "Local HMI", LW, 10754, 12)
UserID_len = StringLength(UserID[0])
if UserID_len == 0 then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200, 1)
else
    SetData(ON, "Local HMI", LB, 200, 1)
end if
  • 下载积分:+3(永不放弃hhj)

楼主:
    运行不起来

网友B:
    写个毛宏指令,直接在用户注销下面增加一个隐藏按钮,自动切换回到10页就行,不要多此一举
    如果实在需要宏指令,那么我有偿帮你搞定

网友C:
    直接多功能按钮。一个注销。一个切换画面。搞定。
    或者两个按钮重叠也是可行的。

楼主:
    主要是想学学,怎么使用宏指令

网友A: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我只前只提供思路呀
    附件: EBProject1.rar (1478 K) 下载次数:47
  • 下载积分:+2(永不放弃hhj)

楼主:
    我搞定了,原来是要配合PLC控制功能才能实现
    macro_command main()
    int b=0
    int c=0
    GetData(b, "Local HMI", Lw, 9220, 1)
    if b == 0 then
    c=10
    SetData(c, "Local HMI", LW, 0, 1)
    else
    c=0
    SetData(c, "Local HMI", LW, 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我只前只提供思路呀

    版本太高了,打不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本太高了,打不开啊

    太高了,你更亲就可以了呀
    你用的是用户索引吧!会出现问题的,以前用过你这种方法

楼主: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UserID[12]
    bool ON = true,OFF=false
    int UserID_len,lw300
    short StarID = 10
    StringGet(UserID[0], "Local HMI", LW, 10754, 12)
    GetData(lw300, "Local HMI", LW, 300, 1)
    UserID_len = StringLength(UserID[0])
    SetData(UserID_len, "Local HMI", LW, 500, 1)
    if UserID_len == 0 and lw300 <> 10 then
        SetData(StarID, "Local HMI", LW, 200, 1)
    else
        SetData(lw300, "Local HMI", LW, 20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这条读取LW300数据做什么啊,没有看到上面作用啊
    GetData(lw300, "Local HMI", LW, 30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