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24-08-15):
各位大佬 三菱FX5U里面的定时器T 和定时器TON有什么区别啊,谢谢

网友A:
定时器功能块包括通电延时定时器TON、断电延时定时器TOF、脉冲定时器TP、定时器功能块TIMER_FB-M。其中有_1、_10、_100、_CONT、_CONTHS等之分

网友B:
TON是IEC标准里的吧,T是三菱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