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5):
例题,最近看了一些关于电子齿轮比的计算,发现好多结果都不一样。比如,电机转一圈是235mm,脉冲当量设置为0.01.减速比是5,分辨率是131072.有些说是235/0.01/5=4700,还有些是235/0.01*5=117500.到底是那种的?

网友A:
引用楼主倔强的小白于2024-08-15 14:47发表的 电子齿轮比的计算 :
例题,最近看了一些关于电子齿轮比的计算,发现好多结果都不一样。比如,电机转一圈是235mm,脉冲当量设置为0.01.减速比是5,分辨率是131072.有些说是235/0.01/5=4700,还有些是235/0.01*5=117500.到底是那种的?

131072/(235/0.01*5)电子齿轮比

楼主:
乘以5吗?

网友B:
知道电机转一圈是235了,为什么还要把减速比进去呢,235/0.01

网友C:
AI总结

脉冲当量:指的是伺服电机接收到每一个脉冲信号时,机械结构(如丝杆)所移动的距离。

减速比则是指在机械传动系统中,输入轴与输出轴的转速比值,通常用于描述减速器或者传动装置的性能。它定义了电机轴转速与负载轴转速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个减速比为1:10的减速器意味着电机每转一圈,负载轴会转十分之一圈。

电子齿轮为一级处理
减速比为二级处理

“电机转一圈是235mm,脉冲当量设置为0.01.减速比是5,分辨率是131072.”

带入公式    235/(131072*0.01)=23500/131072

AI总结的有点问题,求得的是电子齿轮分母/电子齿轮分子
  • 下载积分:+1(一曲飘零) 6

楼主:
    你的和一楼恰好是反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电机转一圈是235了,为什么还要把减速比进去呢,235/0.01

    这个减速比你不带进去嘛?要在上位机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