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屏幕,搭配台达PLC运行标志位不会复位

楼主(2024-08-15):
如图: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台达AS228T带了三个伺服,上位机用的MCGS触摸屏。在控制电机前进后退的过程中,用的是标准按钮组件,抬起清零,摁压置1,但是有时候抬起后不会清零。电机还往前运行。。。。。

网友A:
串口屏?1可能是通讯受干扰了 2看看程序里面对应的按钮是不是在别处被使用了

楼主:
网口屏,地址没和别的地方冲突,就是有时候摁的久一点,弹起后监控该地址的标志位,还是置1.偶尔会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口屏,地址没和别的地方冲突,就是有时候摁的久一点,弹起后监控该地址的标志位,还是置1.偶尔会出现
网口屏没碰到过 串口屏威纶通碰到过 通讯干扰引起的 也是偶然按下去不弹上来
换根带屏蔽的网线试试呗

楼主:
我买的都是成品,超六类的网线,不过就是网线长了一点,10米

网友B:
复位在程序里做,屏幕只置位
微信:wsxw401

楼主:
有些自复位功能,也只能在屏幕上弄

网友C:
写哪里了?操作属性还是脚本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