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地址怎么转成modbus地址

楼主(2024-08-15):
我用V的位地址转出来的modbus地址,如图所示。他这个控制不了实际的设备,而且状态也不对,程序是用S7-200smart写的,那个位地址是用那个计算器算出来的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和实际状态对应不上,但是v字地址转出来的变量是对应得上的,希望大佬们帮我找找问题,谢谢啦!

网友A:
具体是哪个地址呢?

楼主:
S7-200smart的地址是这个

网友A:
MaxIQ数值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小呢?

楼主:
用的是SR30的PLC,点位比较少,所以设置得小,这个会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