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5):
手持式网口扫码枪走TCP无协议连接工控机,的数据是怎么接收的,又没有指令,工控机咱能获得条码

网友A:
接工控机就找厂家要软件,与PLC通讯就看说明书,通讯协议,数据格式。
相信自我!

网友B:
看你用的是成品工控软件还是自编程序,自写的不可能不会socket通讯.工控软件就看说明文档

网友C:
之前接触的其它品牌的是作为一个输入设备使用,不需要通讯。鼠标聚焦输入框扫码直接出字符 并连接实际变量 后续进行字符的调整,可以设置扫码完成自动输入(enter)

网友D:
通信的 你接受就好了
你做个服务端
USB的 直接HOOK就可以了

网友E:
1、走TCP通讯
2、可以使用倍福的PLC  因为它功能强大完全支持USB借口
1、当你累成狗,当你背着锅,你也要时刻想着诗和远方,
2、阿Q精神是时代和穷的产物;阿Q不会抑郁,而你会,你抑郁了还没钱买药,所以你比阿Q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