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FX2N系列能用C251高数计数器吗?

楼主(2024-08-15):
请教下各位大佬,FX2N系列能用C251计算器吗?我的FX2N-48MR接上2相2计数的编码器,C251计数器没反应,用C2461相的可以,是PLC故障了还是这个系列就不能用?另外威纶通触摸屏我想把编码器数字读显在屏幕上是用什么?我用的是数值输入不对把?显示要么都是*****,要么异常,谢谢!

楼主:
是C251高速计数器,不是计算器,写错了,抱歉!我的FX2N-48MR的PLC用2相2计数时候C251只会±1的变化,用C246单相计数问题,请问是这个系列不能用C251还是我的PLC有问题?

网友A:
c251对应的是X0和X1,需要接双相编码器,星号是因为你的威纶通没有设置负数,也就是负数最大值

楼主:
是接的XOX1端口,指示灯也会闪烁,但是程序里面的数值就±1变动,换成C246的单相计数器就正常了,不知道是PLC坏了还是什么问题
FX2N系列能用C251高数计数器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