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6):
Win7系统安装GX DEVEloper下载过程中报共用组件安装失败,软件卸载重新装了几次都是不行

网友A:
考虑操作系统的原因,或者有某些垃圾软件安全卫士之类的造成.

网友B:
要先裝環境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这个  我以前也遇到过  少个什么环境  忘了  不过区网上查资料搞定了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网友C:
引用楼主田昌赛于2024-08-16 00:26发表的 三菱软件安装失败 :
Win7系统安装GX DEVEloper下载过程中报共用组件安装失败,软件卸载重新装了几次都是不行

   会不会是你有杀毒软件打开 还有可能就是你安装 错误  先安装环境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楼主:
在其他电脑上也是Win7系统安装就没这问题,一样的安装流程
QQ:389097681

网友D:
GX DEVEloper需要先安装环境,再安装软件。

网友E:
8.103h的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QQ:389097681

网友D:
引用 网友D:
GX DEVEloper需要先安装环境,再安装软件。

先到EnvMEL文件夹,安装环境文件,再回到根目录安装软件。

网友F:
关闭杀毒软件,然后安装运行环境(一帮在安装包的一个文件夹里),在执行软件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