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6):
今天和同事聊天,说一几年的时候,他参加过一个发布会,其中介绍了按钮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控制,但是现在都搜不到相关资料了,请问大家有接触过嘛

网友A:
他应该说的远程IO吧

网友B:
看看有通信口吗?

网友C:
引用楼主江小工于2024-08-16 11:21发表的 按钮可以通讯吗 :
今天和同事聊天,说一几年的时候,他参加过一个发布会,其中介绍了按钮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控制,但是现在都搜不到相关资料了,请问大家有接触过嘛

这说的不就是遥控器嘛?

楼主:
时间比较久远了,他也只能记得大概是某个公司专门为什么项目开发的,当时现场还展示了这种按钮在电柜上的应用,只能记得是通过通信方式,有线的

网友D:
西门子有这个产品线,除了钱多烧的慌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场景会用

采用 PROFINET 的 SIRIUS ACT

楼主:
确实是这种意思,但是不确定是不是这个东西,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有这个产品线,除了钱多烧的慌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场景会用

采用 PROFINET 的 SIRIUS ACT
zsfjn

网友E:
还有不用电的遥控按钮。
原理就是通过按压机械能,转换成电能,再发射信号,所以遥控部分不用电池,永远不会没电

网友F:
你说的是自发电门铃吗?
引用 网友E:
还有不用电的遥控按钮。
原理就是通过按压机械能,转换成电能,再发射信号,所以遥控部分不用电池,永远不会没电

网友G:
施耐德有

网友H:
按钮做遥控的,从市场角度考虑没前途,我遇到一个小空开带通讯的,没有市场,现在设备停了好几年没有开张了。

网友I:
普通按钮可以做莫斯密码通讯啊,嘀嘀哒嘀哒
侃问-答

网友J:
肯定可以。

网友K:
汽车上面的按钮基本上都是CAN通讯的。

网友L:
西门子有这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