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关于伺服问题

楼主:
今天遇到一台伺服 在手动模式下 前进和后退的速度不一样 前进快 后退慢
查看了程序里面 给的速度频率是一样的 而且给的是常数K500
一键调整也试了 还是不行 请问论坛里的大神们 告知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肯定是程序里或那里给定的速度值不同,仔细检查程序吧

网友B:
你重新写一个前进后退的程序,把PLC清空下载试试,不会这样的

网友C:
监控下伺服接收的脉冲是否一样,有没丢失

网友D:
直接用伺服自带的jog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CN1买的成品线 太细了 抗干扰性不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程序里或那里给定的速度值不同,仔细检查程序吧
给的速度值是一样的 而且用的还是常数 不存在速度上有偏差

网友E:
我遇到过一次,直接是轴没紧固好,滑动引起!

网友F:
信号线有干扰吧?看看线是不是没接好,或者做抗干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