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ATICSCADA_Export_V18无法修改安装位置怎么处理

楼主(2024-08-17):
安装SIMATICSCADA_Export_V18时发现无法修改其安装的位置,若与原来V18的安装路径不一至不知有什么弊端?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SIMATIC SCADA EXPORT属于TIA的一个插件;是需要配合TIA使用的。所以安装路径需要和TIA保持一致,不能修改。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我的PORTAL软件没有安装在默认的C盘,而安装SIMATICSCADA_Export_V18只能在C盘
zhaoaron

网友B:
能用不?能导出就没弊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不?能导出就没弊端!
还没试,搞完这个项目再试,怕搞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