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7):
同事们你们经常用到空心轴电机吗?你们是用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呢?有没有推荐的?国内好的品牌有没有?比较稳定的

网友A:
汇川有,具体型号忘了,到汇川官一查就好。

网友B:
你说的是DD马达吧?这种马达很贵的,如果只是普通的登分运动,没有特殊要求,一般用凸轮分割器代替,可以省不少钱,而且精度也很高!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川有,具体型号忘了,到汇川官一查就好。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DD马达吧?这种马达很贵的,如果只是普通的登分运动,没有特殊要求,一般用凸轮分割器代替,可以省不少钱,而且精度也很高!
凸轮分割器体积太大了,我们空心轴电机是过真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