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信号指定软元件的问题?

楼主(2024-08-17):
手册中说明要用十六进制来指定,可不可以用十进制来指定?
比如MOVP H42 D8464写成MOVP K66 D8464

网友A:
为什么不行?
QQ:389097681

网友B:
可以的,10进制和16进制都一样,就字符和浮点数MOV前面需要加个前缀。

网友C: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D:
本质上都会换成2进制

网友E:
十六进制和十进制是一样的用法,只要写入的数值是一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