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ABB铭牌里的参数咋么用来校准零点?

楼主(2024-08-18):
如题,求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用示教器手动调节每个轴到机械零位 核对每个轴对应的零位值实现校零

网友B:
这是电机偏移值,出厂的时候测算出来的。值写错了,可能会降低精度。
工业机器人\PLC\上位机 ,人才培训+就业 18026577927

网友C:
这个参数是针对各个机器人的精度不同,对各轴做的不同程度的偏移优化,以达到精度更高的效果。
最终校准零点还是需要依据各轴的零位机械刻度位置来。

网友D:
这个是电机校准的,跟零点不是一回事。一般出厂的时候设置好了,校准的时候你可以提前看看这个参数设置的对不对,再零点校准。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学学学学学学 桀桀桀~~~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