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8):
描述:正常的
描述:正常的
描述:不正常的
描述:不正常的
需要将PLC寄存器的数据传送到数码管上,但存在问题,255以下的数是正常的,但255以上的数不正常。
看起来是数据高、低位的问题,弄了好久都没成功。

希望大师能出手相助。

描述:程序
附件: PLC数据显示在数码管-1.3-站号2,显示小数点.rar (9 K) 下载次数:36

网友A:
数码管的手册都看不到能解决问题?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的手册都看不到能解决问题?

数码管的资料附上来了,感觉是超过255的数,显示的与256的差值。
附件: 数码管显示屏_V1.4.rar (544 K) 下载次数:40

网友B:
我最近有点缺零花钱

专业外协

网友C:
有搞好吗?

网友A:
先按图更改再赋值k200至D180,K1至D181,看是否你想要的。
  • 下载积分:+5(jony7788) 热心助人!
  • QQ: 2845452345

网友D:
    应该是字节顺序问题
    微信:wsxw401

网友E:
    用ASCII协议简单一点
    C8和1C8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按图更改再赋值k200至D180,K1至D181,看是否你想要的。

    感谢您。
    这样也可以解决问题,试了可以的。
    D180小于255的时候,D181设置为K0,D180大于255的时候,D181设置为K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搞好吗?

    按hstec2002老师提供的方法,可以临时解决问题,只是有点繁琐,要按条件改变D181的数值,大于256的写1,大于512的写2,大于768的写3。
    没有更好的方法之前,先这样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