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GP2301的触摸屏,工程文件下载后,屏显示英文和乱码

楼主(2024-08-18):
GP2301屏
菲罗普斯触摸屏,GP2301的触摸屏,文本是中文编写的,工程文件下载后,屏显示英文和乱码,什么问题?重新下载还不行。请教大神指教

网友A:
更新OS,增加中文字体文件试试.

网友B:
看看设置界面里面语言选择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请问1楼更改编程软件的OS还是触摸屏的OS?

网友A:
触摸屏的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