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9):
各位大神,我现在系统里面有两个带抱闸的15KW电机,变频器控制电机,电机抱闸整流器单独接了两个380V的交流接触器。一直用的挺好,就是昨天出现了诡异的事情,接触器断电后,抱闸要延时一段时间才关断。一开始以为抱闸间隙没有调好,就调整了抱闸间隙,也不行。后来还了新的整流器,也不行。就是接触器断电后,抱闸要过一段时间(大约2-3秒)才能关断。后来实在没有办法,给整流器170V直流输出和抱闸之间接了个接触器,整流器得电接触器吸合,整流器断电接触器断开,这样抱闸关断的时候才没有延时。

就是想请教各位,整流器380V输入已经断电了,可是抱闸还需要延时2-3秒以后才可以断电。主要是我明白这个延时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延时的时间缩短,其实设备一直再用,就是昨天上午用着用着就不行了,好神奇。

这个和PLC控制或者变频器控制没关系,就是整流器380V输入断开了,抱闸不是立马关断,而是要等个2-3秒延时才关断

ps:咨询了卖抱闸的厂家,厂家说有快速型整流器,就是把整流器中的二极管换成了场效应管,这种快速整流器的关断时间会比普通的整流器快多少

网友A:
变频器输出信号可以控制抱闸,调节变频器抱闸参数就能控制抱闸时间等等,抱闸的电源单独给,可以在变频器前级取抱闸电源再用直流电源转换成抱闸所需的电压。伺服抱闸也是这样控制的,千万别用PLC控制电机抱闸,垂直运动电机一定要用变频器控制抱闸。
谢谢您,现在是整流器断电延时关断时间长的问题。

网友B:
抱闸线圈失电后续流造成的,你那个控制断开的电路要检查一下
控制柜中,PLC输出单独控制两个接触器,通过接触器吸合给整流器供电。应该就是您说的,失电后续流造成的。为什么之前一直用没有问题,就是昨天出问题。而且换新的整流器也不行。搞不懂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楼主描述的两种情况(以前不延迟,现在延迟)不一定是故障.
有些变频器本身就有很完善的制动器(闸)控制功能,打开,关闭都能受参数选择的控制,你看到的情况是否是参数发生变动?
建议楼主完整的阅读下变频器手册相关部分说明,可能就知道原因了,或将变频器型号发出来,大家看看.
谢谢您。这个和变频器没有关系。是抱闸整流器失电后有一段延时抱闸才关闭

网友A:
尽量用变频器控制抱闸,要测试抱闸的电压,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测试下抱闸打开的电压数据,钳流表打下电流数据,分析波形数据就能看出问题。

网友C:
谢谢您。这个和变频器没有关系。是抱闸整流器失电后有一段延时抱闸才关闭

留言中的过程有测试记录吗,能截图看看,或发个抱闸控制的原理用以分析.

网友A:
变频器控制抱闸是最有效的,开启抱闸前要先电机励磁防止垂直物体掉下来,因为变频器有加减速时间,启动瞬间就打开抱闸电机力矩不够会掉下来一点,不要用PLC控制抱闸。

网友D:
制动器原配的整流寿命到了,没有完全失效,但是掉电以后剩磁电流消耗不掉,还要维持一会儿。几秒钟太夸张了,建机行业如果是几秒钟,都砸死人了。建议全套换掉。

换快速整流是可以的,但是要保证足够的功率裕量,快速整流也容易坏,反向电动势打坏的。
还有一个从根上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要改电路,这个备选吧

我家里做制动器做了几十年了,我这辈都没人做这玩意了,做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