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导入AS符号失败

楼主(2024-08-19):
WinCC7.4 SP1与TIA V18通讯,Wincc选择从AS中导入符号时,从DB块中的变量无法导入,只可导入PLC变量表中新建的变量
1,从DB块中的变量无法导入,如图1、2
图1
图2
2,从变量表中创建的变量可以导入,如图3,4
图3
图4

楼主:
什么原因?通讯问题 还是 软件版本问题吗?

楼主:
"现在用博途V18建了一个S7-1513,写好程序后用S7-PLCSIM Advanced V5.0来进行仿真,把WinCC运行起来后,WinCC变量连接和PLC的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时候上传AS符号时,只能看到I点和Q点的信号,一个DB块也不显示,PLC那边设置时:
1.勾选了PUT/GET通信访问;
2.没有保护机密的PLC组态数据;
3.访问级别是(无任何保护);
4.没勾选仅支持PG/PC和HMI安全通信"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_304993_1032.html
上述也是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不知是否解决
zhaoaron

网友A:
你用设个导出,SIMATICSCADA_Export_V18。 然后WINCC导入,你试试。
......
zhaoaron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8153993/article/details/130872025
找半天。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设个导出,SIMATICSCADA_Export_V18。 然后WINCC导入,你试试。
多谢,我也找到了这个插件

楼主:
1,变量通过SIMATICSCADA_Export_V18工具成功导进来
图A
2,监控画面变量的值混乱出错,只有BOOL是正确的,Word是混乱的。那里不对?
图B
图C
图D

楼主:
明显data3、data5与PLC监控表中的值不一样,又掉炕里啦
zhaoaron

网友A:
你多弄点DB啥的。。。试试。。。
1、弄个虚拟机所有软件重新安装试试
2、我都是DB复制到EXCEL. 在粘贴到WINCC里面。不喜欢导入,导入的地址好象限制挺多的。
......

楼主:
那地址是不能更改的,不知是那里设置不对吗?我试过在博图中勾上优化的DB块选项之后,完成导入不进来。不知什么原因造成数据混乱

网友B:
学习一下别人的经验。
WinCCV7.4SP1从TIA Portal离线加载符号变量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HMI/WinCC/Q3_configuration/FAQ24.html
Wincc与1500PLC 通讯-变量连接实验-通过AS符号连接
https://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1368441_5_0_0_0_0_0__0.html
wincc通过读取AS符号建立变量
https://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1669194_66_0_2_0_0_0__0.html#anch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破案了,升级软件直接读取搞定DB符号

网友A:
你升级啥软件了。?
......
导入AS符号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