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0):
求大佬帮助,可以付费,三菱Q系列PLC与上位机PC进行SOCKET  TCP/IP 协议通讯,交互内容以报文形式发送、接收应答。

网友A:
。。。。。。。。。。。。
谢谢  大佬的回复!

网友B:
用MC协议啊,PLC不用写程序。
客户要求用  Socket的TCP/IP,上游为Server,下游设备为Client,进行协议通信,数据包按报文所列的格式    进行发送、应答。

网友A:
。。。。。。。。。。。。。。。。
客户要求用  Socket的TCP/IP,上游为Server,下游设备为Client,进行协议通信,数据包按报文所列的格式    进行发送、应答。

网友C:
谁家和上位机socket,脑子锈透了。mc设置一下ip,端口,寄存器地址就好了
客户要求用  Socket的TCP/IP,上游为Server,下游设备为Client,进行协议通信,数据包按报文所列的格式    进行发送、应答。

网友D:
标准modbustcp? 还是说socket自定义报文??
应该是socket   TCP/IP自定义报文

网友E:
https://me-fa.yangben.cn/assets/69cfcad2-4866-4c62-aeb2-3226b4670a3c?title=undefined

官方样本同下载内置以太网接口通信文档,按照说明编程PLC。
在PC端安装“网络调试助手”用于联调测试。
谢谢  大佬指点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F:
上位机就不要套接字了,标准的MC,交给软件的就好
谢谢  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