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0):
现在是四个比例阀来控制四路液压油压力,开机运行没有问题,运行到6 7个小时,压力就会波动,压力差大了就停机了,
运行6-7小时出问题是程序有问题吗,还是外部设备问题

网友A:
也不排除油温上升,液压系统问题

网友B:
如果是必然事件我感觉硬件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除非你故意在程序里面做手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例阀模拟量有干扰,用PID闭环反馈控制会准一些,线要单端接地抗干扰。

今天换了屏蔽层的线,还是一样,时间久了就波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排除油温上升,液压系统问题

老板说先排除电气问题

网友D:
你的放大器用的是什么?
QQ: 24904534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放大器用的是什么?

dong chi

楼主:
目前测试的结果,比例阀开度40,压力16000,然后过段时间,这个时间可能是3-4,5-6小时,然后压力就会开始波动,突然降或者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测试的结果,比例阀开度40,压力16000,然后过段时间,这个时间可能是3-4,5-6小时,然后压力就会开始波动,突然降或者升

改成PID控制就好了,用PI比例积分参数就能搞定,很平稳。

网友E:
做个表格监控压力变化,根据变化情况找出问题对症下药就好了。正常来说,能运行6-7个小时,硬件基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F:
正常运行3-4个小时没问题  程序就应该没啥问题了  排除干扰了那就查出油温或其他硬件因温度上升而引发的波动  特别是比例阀

网友G:
外用表测量比例阀的模拟量电压(或电流)是否有波动,直接测量阀的接口,排除电气问题,

网友H:
液压系统使用比例阀能控制油压吗?
正常不应该是使用开关阀控制油缸是否动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液压系统使用比例阀能控制油压吗?
正常不应该是使用开关阀控制油缸是否动作吗
先通过开关阀,在通过比例阀控制油压

网友I:
感觉需要检测一下油温和油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