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0):
如题,测距笔可以输出AB相脉冲,1个脉冲就代表着一段距离,知道脉冲数量就可以知道测距的距离了。师傅要求把AB相脉冲接出来,接到一块板上,用板实现脉冲计数功能,然后把计数转换成电压值。
目前的问题就是这块板我应该怎么弄?有比较好的思路吗?然后就是AB相的计数,好像AB相的测距笔的话是不用回到原点的,再次测距的话只需要重新累计脉冲数和弄清楚方向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A:
看你测距笔输出的信号电平格式了

网友B:
直接用个PLC不就行了.输入脉冲输出模拟量

楼主:
目前就是为了不用PLC,因为输出的电压值要接到伺服驱动器上,但驱动器的编码器接口没那么多,所以希望能在外面用单片机?或者其他什么办法处理。

网友C:
你这里有个问题,脉冲是复合信号,同时传递了好几种信息,你要用哪一种转成电压?

脉冲的占空比(PWM)这个本质上就是模拟量,这个最简单
脉冲的个数,这个要做计数然后转换,还有就是刷新率或者怎么切这个脉冲个数
脉冲的频率,这个也简单,有专门的频率电压转换芯片,甚至有成品设备,接线就能用

所以,你要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D:
如果不用PLC,就得自行设计电路,并编写程序。用集成运放比较器把AB相脉冲转换成3.3V电平的脉冲,输入给单片机,单片机编程对AB相计数,A相超前B相加计数,A相滞后B相减计数。编程把计数值按比例转换成0-3.3V的电压值,从单片机输出。为了驱动负载,还需要加一个集成运放构成的电压跟随器。

网友E:
淘宝上一个脉冲变送器就能搞定的事情,整这么复杂
那脉冲变送器可以如楼上所说的实现对AB俩相的计数功能吗?还是要买特定的已经编好程序的脉冲计数器呀。

网友E:
脉冲频率转变成4-20MA/0-10V,再用采集模块将数据传给上位机(或HMI),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脉冲频率转变成4-20MA/0-10V,再用采集模块将数据传给上位机(或HMI),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这种模块只能把频率的高低转换成电压的大小,采集模块只能采集电压大小的变化,而没法得到脉冲个数的计数。而且,也难以通过电压的变化,得出移动物体的移动方向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为了不用PLC,因为输出的电压值要接到伺服驱动器上,但驱动器的编码器接口没那么多,所以希望能在外面用单片机?或者其他什么办法处理。

其实用单片机的难度高,因为要设计电路,制作PCB并焊接元件。然后编程并调试。不熟悉单片机开发的,得花很长时间去做!不如用现成的PLC产品搞定,只要PLC具有支持对AB相脉冲计数,并输出模拟电压的功能就行。进行的简单的线路连接,用简单易学的梯形图编程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F:
不能解决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换测距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能解决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换测距笔

这是现行最流行的办事方法,效率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