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本体左侧加4路温度采集,右侧加4路模拟量输入,他的地址是如何分配的?

楼主(2024-08-20):
三菱FX3U PLC加PLC模拟量模块,本体左侧加4路温度PT100,右侧加4路模拟量输入,他的地址是如何分配的?
我用选型软件,选4路温度PT100只能加在左边,但是我看手册上的地址发配,不清楚哪边是第一台

网友A:
右侧用的地址不一样,右侧用FROM/TO指令读取或者用U\G地址读取,左侧才是D地址所以最靠近本体的左侧就是第一台

网友B(2024-11-01):
左侧是固定地址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