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1):
请教大家一段欧姆龙PLC数据处理程序,这段程序表达是什么意思?越详细越好,谢谢大家

网友A:
类似堆栈,把D102传到D180,D180传到D181,D181传到D182。不过用常通最后W33.06不会输出。自己开模拟试下就行。

楼主:
W33.06是有输出的,D182与D180相差两个扫描周期的模拟量数值。不过现在想用西门子200SMART实现这个功能有点难,我现在还没搞出来。能否给点思路?
引用 网友A:
类似堆栈,把D102传到D180,D180传到D181,D181传到D182。不过用常通最后W33.06不会输出。自己开模拟试下就行。

网友B:
H122数据哪来的?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122数据哪来的?

第三方数据,也可以是屏设或上位机给定

网友B(2024-12-09):
引用 网友C:

第三方数据,也可以是屏设或上位机给定

大于这个数据,就判定产品破裂?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于这个数据,就判定产品破裂?

可以这样理解,因这这个程序不全,若H122查找不到出处的话就可以大致推断是第三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