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绕线设备,望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24-08-21):
如图所示
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1,2轴插补,2,3轴同步

网友B:
直接用直线插补,不用凸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轴插补,2,3轴同步
谢谢大哥指点,直接3轴同步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直线插补,不用凸轮的啊……
谢谢大哥指点,直线插补,走点位,我怕他有加减速的变化,会感觉一卡一顿的,基恩士的话可以,可以用他的连续点位功能,但是太贵了

网友C:
这是一家公司的,你参考一下,透露不了太多其他的。系统需要改进升级,希望能帮你。
下载积分:+3(li051005) 热心助人!

网友C:
是不是需要张力器呢?和结构讨论一下。

网友D:
飞叉式绕线机,几年前开发过。用直线插补或者电子凸轮都可以实现,建议选择运动控制器比较好开发。正运动、翠欧、雷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