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仍带电

楼主(2024-08-21):
两台设备明明都接地了,为了什么两台设备之间还会有电压电人呢?

网友A:
线不多的话,查一下线就知道那里漏电了

网友B:
说明接地不好,或者两台设备分别是不同的电源?
j检查哪里漏电最好.

网友C:
接触不良,或者接不同的地。

网友D:
量一下地线有没有电流,有的话。要么漏电,要么接地电阻太大,要么不同电源的地线有压差

网友E:
查进线的零线和地线 应该是进线有漏电

网友F:
1、检查一下接地线的连接状态
2、可能两台设备的感应电存在电位差

网友G:
你都发现了两台设备之间存在压差,就把两个设备也用地线连接起来就好了。
QQ:569456723

网友H:
遇到过机壳带电。由于进线的地线没连接好导致。

网友I:
這種情況一般都是不同電源所形成的電位差,就把两个设备也用地线连接起来就好了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J:
现在地零已经不分了,不信南方电网了解下

网友K:
城阳电工有一期视频说的是一个工厂的设备就是漏电,接地也没问题。
后来发现是隔壁工厂的设备漏电导致的。

网友L:
都接地了两台设备之间也会存在电压差的

网友M:
很明显  依靠人接地 比你那个接地要更可靠,所以会电人,可以尝试把接地线接在水管、避雷针等物体上 就可以避免电人了
1、当你累成狗,当你背着锅,你也要时刻想着诗和远方,
2、阿Q精神是时代和穷的产物;阿Q不会抑郁,而你会,你抑郁了还没钱买药,所以你比阿Q更差

网友N:
正常设备就不应该带电,不管接地好不好,接地是防止触电,现在设备有电,应该是有地方绝缘破了

网友O:
三相不均衡的时候  会中性点偏移   地线和中性线对地电压不为0

网友P:
很常见的问题啊,两台设备都接地了  但是一个铁框架,一个表面是铝的,一手摸铁,一手摸铝,肯定会被电到
正确做法,测量进线电压,设备串联接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