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1):
大家好,今天我把GX Works2升级到了1.620w,却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再联好机后点击“plc写入”图标,屏幕只是闪一下,并不弹出下载对话框
但是点击“plc读取”可以弹出对话框,再选择写入,可以正常下载程序
只是那个“plc写入”不能用,而且我的台式机win7和笔记本win11全是如此
无奈又重新下载了一个1.586L版并安装,这才正常了,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下面是截图和压缩视频:

  [upload=2]

楼主:
视频上传不了,压缩了也上传不了。
还得分卷压缩

楼主:
在网上看到有一个遇到同样的问题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8295

网友A:
是版本問題嗎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B:
1.620w用起来没有出现过下载对话框异常的问题,本人电脑系统win11,应该是安装的问题或者系统问题导致的
真诚感谢!
台式机是win7笔记本是win11都出现相同的问题,软件是从三菱官网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