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类模拟信号应该怎么接?

楼主:
图中QAE2164,可以靠G0和U1形成回路做模拟型号给smart200,但QAE2174这一条线拉进来,一条线拉出去,这要怎么接个PLC使用?

楼主:
求大佬们教教

网友A:
看手册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A:
G0接模块 - ,U1接模块 +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B:
模拟量传感器有两线制,三线制和四线制。你这第二个就是两线制的,另PLC输入信号要选择0-20MA的,不能跟上个传感器使用相邻的通道。

网友C:
赞同2楼,看手册
,看图接线这是必备的基本技能

网友D:
学习让人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