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2):
请教各位大神,8工位圆盘每个工位上都有一个调整产品角度的伺服电机,圆盘转到位后怎么确认该工位所对应的伺服电机?

网友A:
1ST至8ST
真诚感谢!没明白,能解释下不。
拆二代

网友B:
产品跑到哪个工位不知道?

网友C:
位移指令!
真诚感谢!位移指令怎么确定?比如3号加工角度是45度,每个转到这个工位的角度伺服都要转45度,怎么知道这是几号电机?

网友D:
只要系统进入自动模式了  设备就归电气管了

网友E:
调整角度的电机也随转盘一起转,线怎么接的?
还是转盘就来回转,不转圈
真诚感谢!用的电滑环。转圈的

网友F:
不论是气动分割器还是电动分割器转盘工位,原点传感器总有啊,保守做法是每个工位有一个对应的接近传感器来感应转盘位置,如果是伺服电机带动转盘,知道当前转盘角度不就知道当前转盘的位置了,1-8#调整产品位置伺服电机分别对用不同的角度区间
真诚感谢!转盘一直转,当前位置什么时候清零呢?

网友C:
你没有上示意图,不知道你转盘驱动是分割器还是DD马达!一个转盘有8个工位,编号1-8,设备转盘初始化后在起始位有个感应器检测有无产品,转动时用位移指令传送每个工位是否有产品!至于每个工位当前所对应的加工站位,可以这样处理:初始状态下转盘上每个工位都对应一个的站位,把每个工位的初始站位数放在分配的寄存器里,每转一次(45°)寄存器自加1,当到8时再加就赋值1(如果转盘驱动是伺服电机或DD马达那就用编码器值去比较区分!)

网友G:
确认电机这种事还不简单。如果工位旋转是普通电机那可以加编码器,伺服电机直接检测位置。甚至可以直接加几个光电开关,通过光电开关组合来判断位置。

网友H: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I:
之前做这样的设备,当时是6工位圆盘是伺服驱动,选了绝对值编码器,我们准备了两套方案,一种是圆盘确定原点后,圆盘转的对应角度已知,安装在对应的电机也已知,做对应的夹持动作;另一种是每个角度位预留3个感应位置,3个bit位可以组合7个位置,也能满足当时需求,供参考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网友J:
转盘旋转次数除以8工位求余 mod 再比较对应工位

网友K:
你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吧,数控铣床一样,想要什么刀,自动找到旋转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