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PLC制作FB库SPD指令问题

楼主(2024-08-22):
各位老师,我想制作一个编码器转数角度的FB库,最后编译提示SPD指定了无法写入的值,估计是输入端子X1或X0作为固定量非变量无法编译。有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替换呢?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数据类型错了吧?

网友B:
已解决
下载积分:+1(大门牙) 是不是不能写一起?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