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2):
我进给电机丝距10.00mm,旋转电机与进给细分比一样。
假设攻牙0.5mm,那么旋转电机的速度是进给的20倍,发的脉冲量也是20倍,
假设攻牙1.0mm,那么旋转电机的速度是进给的10倍,发的脉冲量也是10倍,
两者同时启动,理论上是没问题的吧,理论上同时启动也会同时停止。
现在我这样弄好之后,丝距1.0mm以上的问题不大,1.0mm以下的攻出来牙不对的,想破脑袋也想不通问题在哪里。而且反转回来停机的时候,进给电机已经停了,旋转电机还转了零点几秒。

网友A:
看看这个思路应该可以
相信自我!

楼主:
这个好像不对的啊。
D100 主轴每圈脉冲 设1000,主轴脉冲频率D102 设1000,牙距D104 设0.5mm,攻牙深度D106 设10mm。
Z轴每圈脉冲数D108也设1000,频率D110未知。

主轴脉冲数=1000*10/0.5=20000。
Z轴脉冲数=1000*10/0.5=20000。
Z轴脉冲频率=1000*1000/1000=1000。

结果就是主轴和Z轴走相同的距离,用相同的速度,这能攻出来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302525] 看看这个思路应该可以

这个好像不对的啊。
D100 主轴每圈脉冲 设1000,主轴脉冲频率D102 设1000,牙距D104 设0.5mm,攻牙深度D106 设10mm。
Z轴每圈脉冲数D108也设1000,频率D110未知。

主轴脉冲数=1000*10/0.5=20000。
Z轴脉冲数=1000*10/0.5=20000。
Z轴脉冲频率=1000*1000/1000=1000。

结果就是主轴和Z轴走相同的距离,用相同的速度,这能攻出来牙的啊。

网友B:
假设Z轴一圈行程=1mm, 要攻1mm的牙,则主轴速度=Z轴速度,要攻0.5mm的牙,则主轴速度=2*Z轴速度。Z轴位置模式,主轴速度模式,Z轴运动时,主轴运动,Z轴停止时,主轴停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不对的啊。
D100 主轴每圈脉冲 设1000,主轴脉冲频率D102 设1000,牙距D104 设0.5mm,攻牙深度D106 设10mm。
Z轴每圈脉冲数D108也设1000,频率D110未知。

这个公式可是验证过的,我都是用这个公式做了很多台攻牙机的,仔细研究下攻牙工艺,好好理解下公式的意思吧。
相信自我!

网友C:
用电子凸轮应该简单吧

网友D:
两轴直线插补 计算主轴旋转圈数即可

网友E:
都是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

楼主:
不支持啊,这个型号plc直线插补都不支持,不然就不会这么搞了
引用 网友C:
用电子凸轮应该简单吧

楼主:
速度是倍率想到了,一个用位置模式一个用速度模式没想到。两者都用位置模式了,搞死了,哈哈哈哈,有空试一下
引用 网友B:
假设Z轴一圈行程=1mm, 要攻1mm的牙,则主轴速度=Z轴速度,要攻0.5mm的牙,则主轴速度=2*Z轴速度。Z轴位置模式,主轴速度模式,Z轴运动时,主轴运动,Z轴停止时,主轴停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是倍率想到了,一个用位置模式一个用速度模式没想到。两者都用位置模式了,搞死了,哈哈哈哈,有空试一下

是的,二个轴都是位置模式的。
相信自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的,二个轴都是位置模式的。

这样如果卡住了,扭力过大怎么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样如果卡住了,扭力过大怎么搞?

伺服限制最大转矩

网友G: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电机加减速时间导致的,越小的攻牙,要求电机转速越高

楼主:
是啊,问了信捷的人,说是加减速的缘故,加减速时两轴速度不匹配。
然后要单独算加减速时的速度,压根不会算啊.......
把加减速时间设成1ms,也不好使。

已经放弃了,整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电机加减速时间导致的,越小的攻牙,要求电机转速越高

是啊,问了信捷的人,说是加减速的缘故,加减速时两轴速度不匹配。
然后要单独算加减速时的速度,压根不会算啊.......
把加减速时间设成1ms,也不好使。
在模拟时发现两根轴确实不是同时达到所需的脉冲数,尝试加速度补偿,让两个轴同时到达位置,稍微有点用,但是换个速度又不好使了。
已经放弃了,整不明白。

网友H:
行走伺服先定位,然后在用力矩模式。

网友I(2024-09-30):
都是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