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3):
现有要求是这样:有模拟量传感器,将AIW16传送给VD40,第一个扫描周期,将VD40传送给VD100,下一个扫描周期将也是将VD40传送到V100,同时将上一个扫描周期VD100的数值传送给VD104,也就是VD104与VD100要差一个扫描周期的数值,用以比较大小。请教大家该怎么编写程序。

网友A:
先理解扫描原理再细细品味就容易写出来了。
QQ: 2845452345

网友B:
可以使用特殊寄存器位SM0.6进行编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只要把握比较的位置就可以了。
VD40=AIW16
VD100和VD104比较
VD104=VD100
按照这个顺序写程序,VD104和VD100的值就是差一个周期的。

网友D:
也可以用STL写,比较简单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E:
你搁这脑筋急转弯呢

楼主:
第一步:AIW16传送给VD40。第二步:VD104减VD100。第三步:VD100传送给VD104。是这样吗?
引用 网友C:
只要把握比较的位置就可以了。
VD40=AIW16
VD100和VD104比较
VD104=VD100
按照这个顺序写程序,VD104和VD100的值就是差一个周期的。

楼主:
看样子可以,等我的模拟量模块到货测试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特殊寄存器位SM0.6进行编程。
[attachment=302556]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步:AIW16传送给VD40。第二步:VD104减VD100。第三步:VD100传送给VD104。是这样吗?

VD104减VD100得到的就是一个扫描周期的差异,不过我感觉,你这个应该没什么用,周期扫描都是毫秒量级的,计算几毫秒的模拟量变化有意义吗?可能你还有别的什么用途,我感觉好像没什么用。

楼主:
检测压力突然泄压,报警。正常要用两个或者三个扫描周期的差值,需要反复测试,之前使用1毫秒的定时器检测不好用(200SMART里的T32和T96)
引用 网友C:

VD104减VD100得到的就是一个扫描周期的差异,不过我感觉,你这个应该没什么用,周期扫描都是毫秒量级的,计算几毫秒的模拟量变化有意义吗?可能你还有别的什么用途,我感觉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F:
这么麻烦干嘛,做个滤波不就完了,还用比较什么

楼主:
有没有示例程序借鉴下?
引用 网友F:
这么麻烦干嘛,做个滤波不就完了,还用比较什么

网友G:
记得论坛里有人发过,你搜一下
命自我立

楼主:
关键字是什么?
引用 网友G:
记得论坛里有人发过,你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