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3):
大师们

我现在伺服设置的是1000个脉冲每转 给定多少频率不会超出电机额定转速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电机额定转速是多少吧,2500转还是3000转每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电机额定转速是多少吧,2500转还是3000转每分钟。

3000R/M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0R/MIN

也就是1000*3000/60=50K/s,是你能给的最快速度。
  • 下载积分:+3(xujiehao04) 真诚感谢!

网友B:
    这个只是额定转速,实际是可以比额定高的,你可以查电机参数,还有个最高转速,但超了额定转速输出转矩会降低,用脉冲的容易丢脉冲

网友C:
    电机参数额定转速X一圈脉冲=最大分钟脉冲数,最大脉冲数/60=每秒最大脉冲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