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光电隔离电路

楼主(2024-08-23):
这个应该是光电隔离的电路,按理说右边VCC1不应该接一个上拉电阻吗?而且不太看得懂右边电路的输出在哪里,我理解的是当左边接通的时候输出电压为0V,不接的时候输出电压应该为VCC1的电压。

楼主:
图是被吞了吗

网友A:
右侧你当做1和开关就好了,VCC1就是电源的+,电流流入

网友B:
先搞懂NPN型与PNP型三极管的电路,那么这个光电隔离器件就很容易理解并使用了。
上拉或下拉电阻一般是接在开关管的B极做快速关断用,还有就是分压电路中。
相信自我!

网友C:
输入和输出是两个电源,互相隔离的

楼主:
按你这个补充图来说的话,VCC当24V,NPN型,左边开关断开,负载就是24V电压吗?

网友D:
PLC的输入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你这个补充图来说的话,VCC当24V,NPN型,左边开关断开,负载就是24V电压吗?
输入端按照光耦的参数提供电压和电流,输出端按照负载的额定电压来选择合适的电源。

网友C:
图是在他原图上画的,没有把原图的vcc和vcc1去掉,不太严谨,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