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提供一下思路,如果有200smart参考案例就更好了

楼主(2024-08-23):
有30个设备,每个设备都有三种状态,不运行、正常、故障(0 1 2标识),如果设备都不运行触摸屏总报警灯显示灰色, 如果启用中的设备都正常才显示绿灯,有一个不正常总报警灯就得闪烁,如果该设备在处理中,那其他没报警就红灯常亮,如果另外一台也报警了,则恢复为灯闪烁,且报警闪烁中的可以查到具体那一台报警

网友A:
这个很简单,说吧预算是多少

网友B:
看起来是写一个子程序调用30次,然后把输出结果汇总再写一段程序就能解决的问题呀。。。

网友C:
把输出和报警做汇总就好了

网友D:
用指针寻址+FOR 更简短
QQ: 2845452345

网友E:
一个设备用两个bit位标识把。第一个0表示不运行,1表示正常运行。 第二个0表示无故障,1表示有故障。。然后有个运行位的双字节,DW0。一个故障位的双字DW4。正好够32个设备
DW0=0,所有设备不运行。DW0>0,有设备运行。DW4=0,无故障。DW4>0,有故障。红灯闪烁
再加一个报警消音。按下后,红灯不闪烁。
如果消音时,DW4数值变化,那么复位消音,红灯闪烁

网友F: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