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3):
两台 台达 B3伺服  做圆弧动作  用一台FX2N-20GM 控制。看了 2N-20GM手册 参数11脉冲输出格式 0为正向反向旋转模式,1为 脉冲+方向 (不可插补)。
查看了脉冲输出图和台达B3伺服脉冲输出图 。
问题一 ;台达B3有 AB相输入差动输入和脉冲+方向。不知B3差动输入怎么和20GM接线(看了台达脉冲形式和20GM不一样)
问题二;20GM脉冲+方向能不能圆弧插补(手册显示不可以) 感谢

网友A:
FX2N-20GM 差分输出?集电极开路200K,  正反脉冲串指的是 正转时FP输出,反转RP输出,,20GM脉冲+方向能不能圆弧插补,用正反脉冲不就可以了,B3也设成正反脉冲,这个不是这年时代的产品,三菱不会技术支持的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2N-20GM 差分输出?集电极开路200K,  正反脉冲串指的是 正转时FP输出,反转RP输出,,20GM脉冲+方向能不能圆弧插补,用正反脉冲不就可以了,B3也设成正反脉冲,这个不是这年时代的产品,三菱不会技术支持的

感谢 指点   我是B3 39和43接24V正,37接FP,  41接RP    VIN接24V正   COM5接24V负   不知对不对 感谢     和最后一张图接法一样

网友A:
VIN-----24V, COM5/9----0V,  FP------41, RP-----37,     24V------35--36,就这么简单,看说明书,如果按你这么接,说不定驱动都坏了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A:
说明书里面写的清清楚楚,不过20GM里SVRDY信号不ON,大概率是不会运行输出的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B:
20GM参数11脉冲形式设置为0,伺服脉冲输入形式设置为正向/反向脉冲的负逻辑,
   接线  :Rp - com5与FP-COM5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