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3):
H5U走Entercat控制3个电机,同步控制,一个轴走10厘米(10厘米可以调,速度可以调)其他两个走一圈,有没有
大哥给个类似的程序学习学习第一次用汇川
H5U是不是没法直接三轴同步
只能轴1与轴2然后轴1与轴3?有大哥知道吗

网友A:
正在学习凸轮,蹲个点

网友B:
已经说过了,直线插补就行,输入XYZ的起点,输入XYZ的终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说过了,直线插补就行,输入XYZ的起点,输入XYZ的终点即可

是这样的大哥,支持三轴插补的PLC我用过最便宜是松下的一款2400就是那个也支持电子凸轮那个,
还有机械的要用汇川的电机, 我想直接用汇川的PLC得了,至于为什么用电子凸轮是因为我没用过他家
第一次想试试。还有我觉得用电子凸轮除了程序,剩下的麻烦会少的多

网友C:
如果你轴2轴3同步走一圈的话,轴2轴3可以用电子齿轮,轴2主轴,轴3从轴,然后在用轴1和轴2走凸轮

网友D:
可以三轴同步的

网友B:
汇川H5U和汇川伺服EtherCAT现场网络(空间圆弧插补)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E4m1R7mK/

网友E: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F:
H5U最多可以4轴插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汇川H5U和汇川伺服EtherCAT现场网络(空间圆弧插补)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E4m1R7mK/

谢谢大哥

网友G:
A:1、2组一个凸轮,1、3组一个凸轮,两个凸轮用同一个凸轮表,参数一致
B:如果2和3行走距离相同,1、2组一个凸轮,2、3走电子齿轮    比例1:1
两种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