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3):
已使用其它方案代替

网友A:
这个大部分是相机是固定的,因为相机调整好焦距和光源的角度后,照片拍出来的效果最好。不需要在做任何调整。你这个样子,我以前问过做视觉的,相机一直在移动不太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部分是相机是固定的,因为相机调整好焦距和光源的角度后,照片拍出来的效果最好。不需要在做任何调整。你这个样子,我以前问过做视觉的,相机一直在移动不太好搞。

那载台和产品的水平度达不到啊,图片会糊掉。

网友B:
超声波位移传感器,然后让厂家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位移传感器,然后让厂家测试下

谢谢你;传感器有了,主要是控制的想法。

网友C:
基恩士有个算法,从3点的XYZ坐标求取平面式,计算任意XY坐标下的Z坐标,不确定你的要求能不能往这个应用靠。

网友D:
这么高精度,相机运动检测很难不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精度,相机运动检测很难不糊啊。。。

刚才说的产品水平度会小于1mm有点夸张,实际机械那边可以做到300um,现在的想法是,在相机前安装一个传感器,测量需要检测区域的水平度,当X轴检测到对应位置的时候做Z轴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恩士有个算法,从3点的XYZ坐标求取平面式,计算任意XY坐标下的Z坐标,不确定你的要求能不能往这个应用靠。 [attachment=302561]

感谢,这个算法是基恩士自带的还是?可以找他们咨询下。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E:
单点采集取不到平面度,确实需要采集平面3点取水平,接触式不合适可选激光的,测到距离偏差,相机运动补偿对焦就可以;300mm/s速度相机是2.5d还是3d,连续采集中去补偿效果不太好,对焦后去拍可以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网友F:
可以询问此款激光有没有0.1MM精度型号
描述:激光测距
附件: ODS08-2485-1022-J 中文版_V3.0激光.pdf (3751 K) 下载次数:16

网友G:
不可以换镜头增加景深么?换个远心镜头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可以换镜头增加景深么?换个远心镜头嘞?

是线扫相机,视觉那边回复说不行,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询问此款激光有没有0.1MM精度型号

测距这块很多激光传感器都可以实现,主要是控制补偿这块比较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