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X102

楼主(2024-08-23):
哪位大佬有欧姆龙NX102的中文编程手册吗?
去官网只看到硬件手册,后面几个手册都是英文的也不知道有没有我需要的。下载了咋也看不懂哇

网友A:
https://www.fa.omron.com.cn/products/family/3650/download/manual.html

网友B:
和NJ的一样的只是各别指令需要注意一下,最近项目刚刚新买了两台NX102-1200的

网友C:
ECT耦合器的手册只有英文,NX /NJ的软件手册、硬件手册、指令手册、运动控制手册都有中文,其他的故障手册、ECT手册、EIP手册都是英文。
官网搜索PLC型号就好了,你这个找的是ECT耦合器